[测试好]
k22-80 bios 16863-1 淘宝

楼主(2021-04-02):
k22-80 bios   16863-1 淘宝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8M(4).bin

网友A(2021-10-25):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昭阳k22-80  板号16863-1 ,故障插电待机0.005开机电流0.011后掉回0.005,电源指示灯绿灯不亮,开不了机。参考联想FLex 2-14D 板号13287-1图纸  。其开机蕊片NPCE285P测得数据如下:
19.46.76.88.115.102脚VCC/AVCC供电:3.3V
93脚KBC_PWRBTN#触发排针:3.3-0-3.3
117脚PM_PWRBTN#  I/O--南桥通信:0-3.3-0
85脚ECRST# 复位:3.3V

64脚PM_SLPS3#  南桥---I/O通信:0v(正常待机0V-触发3.3V)
73脚AC_IN#:0V
17脚LID_CLOSE#:1.2V(正常为3.3V)
15脚RSMRST#_KBC   I/O准备好:0V(正常为待机0V,触发3.3v)

分析:17脚LID_CLOSE#:1.2V不正常,南桥不发出SLPS3#信导致开不了机,跑线路到I/O背面其连接一个上拉10K电阻,拆出来测量没有坏用一个5K电阻改装上去,插电17脚电压回升到2.9V。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绿灯亮,电流0.482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没问题故障修复。唯一缺点就是关机了电源指示灯还要亮1分钟才灭也查不出什么原因不管了。

网友B(2022-02-06):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昭阳k22-80  板号16863-1 ,故障插电待机0.005开机电流0.011后掉回0.005,电源指示灯绿灯 ...

测量有问题。你焊的那个脚 不是Lid 是NovoButo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有问题。你焊的那个脚 不是Lid 是NovoButoon

17脚就是LID_CLOSE#,是你看错。它还有一个上拉电阻R2470  是10K的,把它换成5K或者1K都行。这台电脑已经修好很久了没有返修.。

网友C(2022-04-30):
引用 网友A:
17脚就是LID_CLOSE#,是你看错。它还有一个上拉电阻R2470  是10K的,把它换成5K或者1K都行。这台电脑已经 ...

大哥图纸发一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图纸发一份呗

这款笔记本没有图纸的,只有用其它图 纸作参考NPCE285。

联想FLex 2-14D 板号13287-1图纸npce285 bq24715.pdf

网友(2024-05-31):
这个BIOS上过电的,估计是用原机的合的,合成初始BIOS开机快的

k22-80 bios 16863-1.bin

网友:
是Novo Button 的缘故,断开跟IO连接的电阻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