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主板核显不工作,一定要插外置显卡怎么修?

楼主(2021-04-02):
今天接到一个板,型号是华硕P8H61-M LX3,故障是一插4PIN脚就不能开机。
测量是PQ09对地电阻低,更换掉如图的PQ09后,可以开机了,但是一定要插个显卡才能显示,用不了核显。
查看图纸,PQ09的3个引脚分别是:+12V_CPU,  P_GFX_PHASE_20   ,   P_GFX_HG_20
具体是什么含义?
请教下大神该怎么入手?附图:

网友:
换个CPU看看   这个是集显的供电  应该是12v短路了集显烧了

网友:
集显不好用感觉CPU问题呢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cpu换了2个了,一个G630,  一个G1620都是好的。

网友:
对地为低,是不是显卡供电驱动芯片短路了啊?

网友:
把那个8个脚UP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芯片位置 CPU风扇插槽左下一点点

网友:
之前见到过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换集显供电驱动ic就可以

网友:
集显的限幅,和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