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242暗屏

楼主(2021-04-02):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惠普 TPN-Q242 机子过来是暗屏  拆机查屏线接口基本正常  怀疑屏或者屏线松了,反复测试都无果,因机子没比较新,没啥资料,没办法刷个BIOS先,结果涛声依旧!!迷茫之际突然想到以前遇到不少休眠开关导致的暗屏,拆了再说!(小白发点经验赚点分,实在是没分了)程序论坛已经有兄弟发我就不发了,他那个我刷了是好的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  原来是

网友A:
休眠开关,应该是黑屏才对,怎么会是暗屏

网友:
是直接拆了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应该是黑屏才对,怎么会是暗屏

是暗屏,仔细看就可以看到图形

网友:
换一个,这种料板很多,拆了就不能休眠了

网友:
这个我一般拆了直接丢掉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个学习了

网友:
暗屏跟休眠挺少见的,休眠是直接直接黑屏了

网友:
暗屏刷bios,,,,涨知识了

网友:
改屏时钟信号,更简单

网友:
不是刷BIOS好,是LID#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暗屏,仔细看就可以看到图形

难道我的T430本本也是这样问题,仔细看屏幕好像有点点图像,非常的暗就像黑屏。改天也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