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板号DA0NLAMBAD0 REV;D 无电流通病

楼主(2021-04-02):
雷神911  板号DA0NLAMBAD0  REV;D  无电流通病    原始故障是无电流。无待机或者短路。拆板测量公共点短路,烧机用热成像扫一遍独显供电处以滤波电容发烫,这个机型前几天刚修过,也是这个位置短。看来是通病。

网友A:
好像我也遇到过一次这个位置,也是拆了换了两个。

网友B:
楼主这 热成像扫描仪价钱贵不好用吗-----每次用手摸索风险太大啊?

网友A:
你那海康热成像机器不错,几个大洋购入的?

网友:
热成像机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 热成像扫描仪价钱贵不好用吗-----每次用手摸索风险太大啊?

强烈建议入手热成像,太好用了,我之前也是用手抹,自从用了这个 东西感觉省了不少事。我这个分辨率不是很清楚,1.3K入手,满足日常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海康热成像机器不错,几个大洋购入的?

这款较便宜,1.3K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也遇到过一次这个位置,也是拆了换了两个。

是的,我也是拆俩个电容。

网友:
又出通病了,捡钱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较便宜,1.3K入手

那还是不贵,我看某宝已经2k左右的价格了,这东西确实好用,省着烫手了。

网友D:
像这样的问题  每月来个几十台 就发了

网友:
热成像仪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热成像有点小贵啊。

网友E:
设备不错,准备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样的问题  每月来个几十台 就发了

我也希望像这样的简单的多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备不错,准备买一个

维修建议入手

网友:
设备可以啊  我也想买了

网友:
通病就是好。。。。。。。。。。。。。。。。。。。。。。。。。。。。。。

网友:
最喜欢的问题,没有之一

网友:
这种机子很容易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主要用手摸烫手啊

网友:
维修大神啊  技术就是好

网友F:
热成像好用不?我一直是用手摸、都被烫了好多回

网友:
微短能不能不能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成像好用不?我一直是用手摸、都被烫了好多回

强烈建议入手,贼好用

网友:
机子卖的不好  通病没啥用呢

网友(2021-05-26):
这个设备真的好用,摸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