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中可以识别优盘,但在启动菜单中无法识别

楼主(2021-04-02):
机器是一台预装win8系统的惠普的envy x2 11的平板电脑,可以与键盘配套可以变成一个笔记本,接口都在键盘上,在系统里可以识别到系统安装盘,但按F9进入启动菜单却无法认到系统安装盘

机器的故障是wifi打不开,驱动重装过不行,打算重装系统试一下,没料到优盘都认不到

网友A:
要改模式呵呵,你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模式呵呵,你小白啊

呵呵,如果改个模式能好,我会发出来吗?

网友B:
这个型号一定要32位的UEFI引导。64位的不行。请检查你U盘EFI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要有bootIA32.efi,如果是bootx64.efi那是不行的。PE也要选择32位的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一定要32位的UEFI引导。64位的不行。请检查你U盘EFI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要有bootIA32.efi,如果是bootx64.efi那是不行的。PE也要选择32位的PE

感谢,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一定要32位的UEFI引导。64位的不行。请检查你U盘EFI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要有bootIA32.efi,如果是boot ...

那系统呢?也要装32位?

网友:
又有新的收获,谢谢lajidong

网友:
也有可能是usb3.0u盘不识别,我有个平板就是,换成usb2.0就OK

网友:
一楼是高手,可以试试

网友:
大神真多,这都能解决,

网友:
操作系统位数或usb接口,高手真多啊

网友:
学习了!好问题呀!

网友:
去下个win8 32位安装版有奇效!一定要安装版,32位的

网友:
你把系统下载了,直接在原系统下也能装

网友:
又有新的收获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一定要32位的UEFI引导。64位的不行。请检查你U盘EFI文件夹里面的文件要有bootIA32.efi,如果是bootx64.efi那是不行的。PE也要选择32位的PE

高手,学习到了。要用32位的引导才行

网友:
一楼大神厉害了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