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X6-CT5DA通病

楼主(2021-04-02):
进系统过后电脑变慢, CPU跑分卡顿,鼠标移动有卡顿,有时候白屏死机。集显驱动导致,下官网版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机毛病很多

网友:
只能用官网驱动,用驱动精灵打了卡死,还有鲁大师。第一次接到这本花了不少时间,后面同样两台判定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