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83/R15/A1/A3/A9怎么解锁密码忘了怎么办不拆机解开屏幕锁开机密码视频图文步骤

楼主(2021-04-02):
OPPO A83/R15/A79 OPPO A1/A3/A9/A9X怎么解锁刷机视频教程方法忘记密码怎么办强制解开账号密码清除解锁教程开机屏幕锁密码解锁平台下载工具下载,图案帐号恢复不了出厂的指纹密码.解锁平台工具固件OPPO A83/R15/A79 OPPO A1/A3/A9/A9X手机刷机包下载解锁包下载刷机固件ROM资料系统包下载怎么刷机的OPPO A83/R15/A79 OPPO A1/A3/A9/A9X刷机教程刷机方法卡刷方法.线刷方法线刷USB数据线友自己设置了安全的锁屏九宫密码或者数字密码.设置后忘记没办法解开使用.恢复出厂或者升级刷机后不开机定屏变砖的机器这些难题都可以用这篇教程操作搞好的

OPPO A83/R15/A79 OPPO A1/A3/A9/A9X升级固件官方系统卡刷方法:
手机如果是简单的升级或者装软件删软件中毒之类影起不开机定屏OPPO的可以用这里提供的第一种方法:选择清除用户数据关恢复出厂及刷机官方包可解决系列对应你的手机型号选择需要的包下.点击打开提供的官方正式原版包连接.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浏览器打直接打开然后下载到电脑上.再放进手机内存放不进去的照后面的流程进行引导后操作如果是卡刷解不了屏幕锁指纹图案锁数字密码帐号锁或者降级不了不开机手机没办法卡刷还原.就用下面的线刷方法线刷即可!先分享卡刷
对应你自己的机型号这个连接然后在我的电脑或者浏览器上打开输入密码点下载后打开就有了.下好它其它的按下面的方法操作
把前面下载固件包放入手机根目录。(根目录就是手机储存的最上面一个目录)把手机用数据线连接上电脑,选择‘储存装置’,把手机固件粘贴进根目录。
粘贴进去后准备进入恢复模式
1.长按电源键,待到一个弹窗出来。
选择重启,然后一直按住音量键下,即可进入OPPO恢复模式也就是RE。
2.手机关机后,同时按住开机键和音量键等手机产生震动即可松手进入OPPO恢复模式。
直接点击‘简体中文’

3.直接点击‘清除数据和缓存’

4.清除并确认
点击‘安装升级文件’

找到刚才放在根目录的刷机包升级中,
此时只需等待升级完成即可,不要做任何操作。
升级中刷机完成后直接点击‘重启’,完成刷机

OPPO A83/R15/A79 OPPO A1/A3/A9/A9X线刷包和线刷教程步骤的线刷包合集+解锁软件平台+驱动.教程.放在盘上了.
百度网盘包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b1Rh87QrA1Q1pA01sdzlg 提取码: up2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快速下载链接: https://yun.panbadu.com/list.php/lock-oppo  复制这个链接: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浏览器上打开.粘贴回车键确定打开.进去下载好后解压它用.

2.手机定屏画面连电脑或者是手机关机后按音量-键9008连电脑 及按音量-键+电源键连电脑.
连接.此时自动识别安装驱动.提示已连接后

3.接着找到 进行下一步
里面找到平台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选好你自己的型号.里面有专用版包下载包的地址提供的.照上面包提供的方法操作即可
解锁清除过程中软件会有进度条显示:
完成了后软件会有刷机成功的提示,

6.此时完成后手机会自已显示OPPO重启开机.我们拔数据线等待开机即可进系统后就是全新正式原版系统了

网友(点评):
OPPO最新解锁工具下载地址http://www.oppojiesuo.com/?p=2900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 解锁,救砖 ,可以找他解,我也是给他修好了。加他 微,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信誉OK,技术牛!、推荐下你们、他QQ:64202783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教程。非常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OPPO最新解锁工具下载地址http://www.oppojiesuo.com/?p=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