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修ThinkPad X201屏幕不显

楼主(2021-04-02):
症状:屏幕无显示,外接能亮

用手电筒照,发现里面也没有画面,证明不是没有背光,而是什么都没有
拆机,发现20V背光供电保险烧了,换了一个保险20V正常产生,但屏幕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把屏接口的供电都量了一遍全部正常。开始找信号。
测量背光开启信号,只有0.0几V,不正常。

这个信号是由一个有点像EC的转换芯片产生的,由VCC3P经过一个电阻上拉。
测量电阻前端3.3V正常,电阻后端只有0.0几V。

前面这个BLON_IN应该是这个背光开启的条件,发现这个脚有3.3V,正常。
没办法我就把96,97脚短接,结果还是原故障,并没有变化。。。

没办法,测量其他条件,测量LID,发现只有0.8V左右的样子,不正常。但旁边这个PWRSWITCH的没装的电阻前端却有3.3V。所以感觉这个脚正常应该有3.3V

这个信号是直接由EC产生的,中间没有什么供电上拉

EC又是BGA封装的,可能虚焊了。

加焊一下,再插屏一看发现屏里面有图像了,但背光没有,LID还是0.几V。
没办法把R9这个0欧电阻不上,让它强行上拉,屏幕终于点亮了。。。

感觉LID盒盖开关好像管背光开启信号,只要它高了,背光开启也会拉高。

其实到最终我也搞不明白是怎么修好的,按说屏接口的的显示数据信号都是南桥直接发出的。

为什么加焊了EC,LID没有变正常,反而会有图像?
请各位大佬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某个条件不对,没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有时候修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