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为MATE 40怎么解锁mate40PRO无法激活手机解锁方法ID账户密码锁清除步骤教程

楼主(2021-04-02):
维修HUAWEI Mate 40PRO华为MATE40忘记了账户账号密码解锁方法刷机解锁激活锁教程账户ID解绑定锁解锁平台包验证进不了系统绑定那个账号怎么解锁呢双清后出现的账户锁定问题,激活锁怎么注销.怎么删除更换重置.关联号解绑方法教程恢复出厂设置以后要验证手机号码是别人的手机激活忘記密码怎么办HUAWEI Mate 40PRO华为MATE40此设备关联至华为帐号并被激活锁锁定解决方法恢复出厂设置后,提示需要激活,激活码忘记,手机号已经停用关联至华为帐号(1..),并被激活锁锁定,请输入相应密码激活设备掉设备锁 准备自己解锁华为帐号的锁定屏幕锁华为手机的机友们可以动手了用到普通数据线一根电脑联网正常就行啦

1,这里首先HUAWEI Mate 40PRO华为MATE40入进入双清模式(关机.按紧音量+键和电源键进入),再对手机进行双清选恢复出厂设置,双清完后重启设备手机

2,设备重启进入,语言设定界面什么都不要选,点击紧急呼叫输入*#*#2846579#*#* 进工程模式,选“后台设置”,然后选“USB端口设置”,选择Hisuite模式生产

3,要电脑下载华为手机助手,安装完毕后手机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这时手机上弹出授权提示,点允许,连接上华为助手后电脑弹出安装手机助手,点确定,安装好以后手机点同意,接下来要注意的是手机出现WALN连接的提示后要马上点,不然手机助手连接上就要从头再来了,只要手机进了选择wifi的窗口后就可以拔掉数据线了,接下来就是手机的操作

4,手机上选择WLAN直连,正在搜索的时候直接点停止,(注意:这里不要连上WIFI,一定不联任何网络)然后点查看可能原因,再点了解更多,然后点“同意”,进入客服回答界面,随便输入一个问题,会提示“网络链接错误。。。”,点“点此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点“高级设置”-》安全-》查找我的手机-》输入华为帐号登录,OK,完成,一路的返回,回到语言设置界面,然后一路通送,就成功解锁手机了

5,上述的方法没办法解锁解绑手机屏幕锁激活锁还是有账号的继续就用这个HUAWEI Mate 40PRO华为MATE40通用强制线刷解账号屏幕锁清除工具平台包来解锁
包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sG1RoFnvMpUTCH_LBUs7A 提取码: u46i 要把链接后面的这一长段复好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或者电脑的游览器上粘进去访问进这去下载好这个专用强制解锁包再解压它.里面有需要用到的驱动安装上先

6.再找到包里面的方法照方法先运行里面的解锁清除擦除平台方法流程.按照里面一步一步操作平台提示成功手机重启设备开机进手机系统就是行啦
就终级强制清除所有锁定了自已就成功动手弄完这台手机了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 解锁,救砖 ,可以找他解,我也是给他修好了。加他 微,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信誉OK,技术牛!、推荐下你们、他QQ:64202783

网友(点评):
我的手机也是被锁了,最后加了他QQ或微信:1002478588解开的,人不错,技术好

网友:
真能扯 !哪里复制来的?现在的华为10系统11系统还能指令进?UA的1.0还不能全部免拆,就一根数据线的时代早过去了,那是8系统,9开始就要手撕或者降级了。

网友(2021-05-20):
我的手机也是被锁了,最后加了他QQ或微信:1002478588解开的,人不错,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