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参考思路

楼主(2021-04-02):
  1 先从市电供电接口测量
测量供电接口—全桥整流是否,通路,断路,短路,通则正常,如断,短路,排除断,短路情况。
      2 条件1正常后。测量
测量全桥整流模块是否损坏,如有损坏拆下更换,更换后通电会正负极会有约310V电压,检查整流桥后的滤波大电容有无损坏,有损坏更换 正常的电容(整流桥耐压,电流和电容耐压,容量)建议 原值替换。
      3 条件1 ,2满足后。测量
                  举例场管为N沟道。
  万用表调到蜂鸣挡,黑色表笔接大电容正级,红表笔接大电容负极,看有无短路,有短路万用表会一直响,且阻值很小(注意响的时间很短且阻值由低变高属于电容的充放电现象属于正常)。无短路黑表笔不动,红表笔接场管D级是否断路,有断路查原因解决,无断路继续,红表笔接场管S级是否有正常阻值阻值不正常 场管可能损坏,阻值正常继续此时红表笔接场管S级 ,黑表笔接大电容负极,阻值很小几乎为0则正常,(此时测得是限流取样电阻)。
红表笔不动,黑表笔接场馆G级测阻值是否正常(大约600多)此阻值为场管驱动IC对地阻值,阻值不正常 走电路检查有无损坏元件,IC有无损坏,有损坏,进行更换。
检查变压器初级整流二极管有无损坏。
    4 以上条件满足后。测量
  次级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断路。滤波电容有无损坏。把有损坏的配件更换成好的配件。
   以上是显示器的电源板维修思路,下一篇讲解维修各种故障电源板的维修思路。

  维修技巧各有不同,仅供参考学习,结合自己的维修技巧,修好每一块板子。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
经典套路,显示器电源板懒人可以直接万能板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