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少量断脚的一种解决方案

楼主(2021-04-03):
下列图片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了!就不一一讲解了吧?

网友A:
你是如何接线的?

网友:
这种做法真暴力手工真好,先接上层贴合后接下层吧

网友:
这招牛逼 啊!!!

网友:
佩服,学习了。中间是拿什么切的

网友:
6的一批

网友:
高手在民间,666

网友:
能否拍几张详细的制作过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接线的?

烙铁,因为贫穷换不起板

网友:
6P  怎么切开的

网友:
感觉这样是个好办法

网友:
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高手,只要能搞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