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3D-11 热敏电阻判断好坏的方法

楼主(2021-04-03):
请问 ntc3D-11 热敏电阻判断好坏的方法,现在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不通电,然后用蜂鸣档测到有两个ntc3D-11 热敏电阻是直接导通的,
请问是不是坏的,是不是他俩引起的不通电

网友A:
NTC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阻值减小
PTC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岁温度的升高,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C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阻值减小
PTC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岁温度的升高,电阻阻 ...

楼上正解,正常热敏电阻不是外观有问题,一般不会坏

网友:
应该没坏的

网友:
拍张图像看看

网友:
对,这个热敏电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