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开机掉电

楼主(2021-04-03):
开机风扇转两圈就断电了,应该是有短路,这个相连零件之么多,一个个的拆吗

测3v对地

12v对地

网友A:
转两圈掉电,还能启动吗?一般短路保护都是风扇抖动下就掉电,然后加电无反应,转几圈掉电还能启动只说明缺供电或者没上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两圈掉电,还能启动吗?一般短路保护都是风扇抖动下就掉电,然后加电无反应,转几圈掉电还能启动只说明缺供电或者没上U

可以启动,然后还是转两下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两圈掉电,还能启动吗?一般短路保护都是风扇抖动下就掉电,然后加电无反应,转几圈掉电还能启动只说明缺供电或者没上U

这个对地值感觉不正常啊,能触发待机电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阻值应该没问题,应该是缺电压或者io检测脚电压不对。你强行上电后测量电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阻值应该没问题,应该是缺电压或者io检测脚电压不对。你强行上电后测量电压看看

第一次接触1150的主板,强加电后测各电压都正常,已经解决了,看前面的帖子发现是个通病,一个二极坏了,拆了就好了

网友D:
不断重启掉电,红色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断重启掉电,红色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

什么原理啊

网友:
阻值偏低有时候确实不代表就有短路,能正常加电掉电可以安个U试试,说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断重启掉电,红色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

嗯  高手 这个是pg  还有内存没电的话也会挂

网友:
路过学习的来了。看完整个帖,还是通病点,拆了解决问题

网友:
拆掉的应该是一个3脚二极管吧,拆掉只是失去控制功能,一般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这个板这样的问题基本可以秒,大多数都是芝麻管坏的多,修过8系的板都知道

网友:
通病?设计缺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接触1150的主板,强加电后测各电压都正常,已经解决了,看前面的帖子发现是个通病,一个二极坏了,拆了就好了

哪边的二极管啊

网友:
缺电源保护了

网友:
应该拆Q803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说的通病是哪个二极管  想知道

网友E(2021-07-16):
引用 网友D:
不断重启掉电,红色圈起来的三极管,全部拆掉不要

老师这几个撤完了,的确能正常使用了,但是不知道对电脑以后使用有没有影响呢?求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这几个撤完了,的确能正常使用了,但是不知道对电脑以后使用有没有影响呢?求告知一下谢谢!

没有影响,这个是为了解决返修的方法,一次过,除非是其他故障或者主板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老师,上次把这些都撤了,而且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安装软件或者系统等待几分钟无缘无故 ...

你说的情况那就是不定时掉电关机,这个不好说,有几种情况的。先换电源、硬盘试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如果是主板故障的话你有没有维修的经验与基础?没有的话要送维修店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