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滚动条之后灰屏维修

楼主(2021-04-03):
抖音的粉丝寄修的一台macbook pro A1707 故障:开机不进系统外接正常
根据客户的描述在当地的售后检测 更换了两次系统 无济于事 PS :也不知道是真售后还是假售后 居然没有检测出来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故障 说是要定一片屏幕15天后才能检测

言归正传 到手我们换上好的屏幕情况也是一样  开机后触控条都能用 系统运行的声音都有 就是不显示
已经排除屏幕和系统的故障
故障肯定在主板 无非3种可能性 电路  显卡 屏幕隔离芯片 客户的主板非常的干净 排除进水的可能性   二话不说直接干了一次显卡 加焊无果 看来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查电路
1:检查屏幕差分信号阻值无异常
2:检查电压3.3 v 5v都有
3:检查背光电压50v 在灰屏之后还是有的  那么可以证明高压部分是已经工作了
高压能工作的话 应该证明I2C总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4:检查屏幕检测信号DP_INT_HPD_R发现电压偏低只有2.7 正常应该是3.3  修屏幕不显示的机器 这也是以一个很重要的芯片 查看芯片直接连接U9800  在以前修1398开机无显示的时候这个芯片坏的也蛮多的

直接更换芯片后 直接进入了系统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
楼主威武,苹果修的多啊

网友:
水果不怎么修啊  有时间也修修看啊!楼主很6啊 看来修的不少  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666,太厉害了,苹果修的多

网友A:
开机能显。进滚动条后 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能显。进滚动条后 灰屏?

开机显示logo后 下方不是有一条白色的进度条吗
进度条之后就 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显示logo后 下方不是有一条白色的进度条吗
进度条之后就 黑屏了

我知道。让我接到我估计会死干显卡。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万分感谢。

网友:
比正常偏低一点点这情况,要是我一般认为正常。

网友:
屏幕检测信号DP_INT_HPD_R发现电压偏低只有2.7 正常应该是3.3 ,这个信号也是很重要呀。

网友:
屏幕检测信号DP_INT_HPD_R发现电压偏低只有2.7 正常应该是3.3)这个信号我在A1398上测得也就2.7V左右,也能显,不一定得3.3吧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灰屏

网友:
多分析,多测量。事半功倍

网友(2026-02-02):
苹果的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