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67无HDMI输出

楼主(2021-04-03):
小白请教大神一下,这张版号LA-D993P没有HDMI输出测试过LV24~LV27这4组电阻都正常,但是对地不正常,是不是这个ps8409A1出问题了

网友A:
修过几个外接不显的,都是供电问题,先查供电。

网友B:
拆下来再测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个外接不显的,都是供电问题,先查供电。

谢谢,问题找到了,换了个PS8409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再测量电阻

不是电阻,是ps8409坏了

网友:
都是供电问题,先查供电。

网友:
按照顺序来啊

网友:
这种修的不多,,,,,,,,,,,,,,,,

网友:
这种情况都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这种就不要问了、直接换了再说其他的

网友:
楼主已经 换芯片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