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这个情况是不是打印机硒鼓要加粉了?

楼主(2021-04-03):
打印出来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打印机硒鼓要加粉了?

网友:
看你这个印品效果,建议换个硒鼓吧

网友A:
是什么打印机  鼓 粉 分离的吧
粉盒上的 棍子 是不是很多划痕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打印机  鼓 粉 分离的吧
粉盒上的 棍子 是不是很多划痕

这种打印机

网友:
1010   1020? 硒鼓是2612a  打印不清楚 用手能抹掉不   抹不掉就是硒鼓  能抹掉就是定影组件  大概率是硒鼓或者没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