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更换南桥成功

楼主(2021-04-03):
06年的电脑,南桥(vt8237r)开机有时无反应,用手按着南桥可以开机,于是决定拆南桥植珠重焊。工具只有烙铁与热风枪。
先把主板放电陶炉上,电陶炉调到200W,把测温仪探头放电陶炉加热面板上,当温度达120摄氏度时,用热风枪从芯片上面加热。把热风枪装上28*28毫米的风嘴,温度调到260摄氏度,风速6,并把测温仪的BGA探头放南桥边缘下面测温,当测温仪温度达到250时用镊子提开南桥,先用烙铁清理焊锡,再用吸锡带吸收走残锡。

接下来把南桥芯片植好锡珠

再用与拆焊一样的方法把南桥芯片焊接上去,注意一定要对齐芯片的定位线,不同的是我买的锡珠是有铅的,热风枪温度只调到250,测温仪测得芯片底部温度230就可停止了。焊好后如图。

最后试机,跑FF,OK!

网友:
电陶炉干bga,漂亮

网友A:
我的BGA都在库房放着二年多了

网友:
赚大了 老铁

网友:
火候控制了得

网友:
相信做厨师也是一把好手。

网友B:
诊断卡显示FF,不是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显示FF,不是报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BGA都在库房放着二年多了

我只是业余爱好,买不起BGA返修台,发现就用常规工具一样可焊接BGA芯片。

网友:
用电陶炉换CPU底座的话,要怎么弄
南桥不敢试

网友:
我一直想试,没时间,看来我也要试试,我有发热板

网友:
牛 ,真牛,这样就怕虚焊

网友:
我要把我的神器 大灯泡用起来了 也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问题是你电陶炉那么大的面积,主板怎么放上去的,不得整个主板都加热了吗?而且主板下面有一些引脚什么的顶在下面你也加热不到啊

网友:
不用锡珠,直接钢网加锡浆风枪吹行不行

网友:
厨具用品都上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BGA都在库房放着二年多了

哪个型号?想买一个bga

网友:
用风枪拆过带胶的hm170桥,一个点都没掉,也没掉漆

网友:
太牛了!热风枪干南桥!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太相信,能植珠的竟然还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想买一个bga

淘宝里买海森牌的

网友:
大师牛逼,是时候祭出我的电陶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业余爱好,买不起BGA返修台,发现就用常规工具一样可焊接BGA芯片。

这是老主板,能这样操作,现在的新主板,尤其是笔记本,必须用bga做桥。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二次加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BGA都在库房放着二年多了

什么BGA       。。。。

网友E:
太牛牛了。好羡慕你的手艺

网友F:
高手用啥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加分了,这确实也太牛了。

网友:
我去,这样也行,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了,这确实也太牛了。

过奖了,其实只要多练习一下,都可以的。非常感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牛牛了。好羡慕你的手艺

过奖了,其实只要多练习一下,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用啥都能解决问题

只是业余爱好,算不上高手,过奖了,其实只要多练习一下,都可以的。

网友:
方法得当!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一个土炮啊,图片上电解电容是不是先卸掉会安全一点呢!

网友(点评):
有与桥一样大的风嘴,不会吹到旁边的电容。

网友:
我拆下来直接掉点

网友:
干的漂亮,完美,手艺高超,敬佩楼主。

网友:
用淘汰板练技术 不错哦

网友:
威盛芯片,当年修到过的都老咯

网友:
配个旋转风枪一上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手工确实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太管用了

网友:
老同志们好像都这么干过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给广大业余爱好者带来福音,下加热用电陶炉,电炉等家用电器论坛里已经有不少高手提出并尝试过.

网友:
活儿干的漂亮,但这么老的板,修好了能干啥啊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可以先补一下虚焊试试

网友:
这主板好古老,用的还是agp的显卡接口,紫色的是精英代工,配品牌机的吧

网友:
楼主手工这么厉害,焊个SR2C4 试试,

网友:
方法都是想出来的

网友:
下次用微波炉更好   试下能拆下来不

网友:
我的BGA都在吃灰着二年多了

网友:
这种有铅的桥还能做的动,无铅基本没戏

网友:
技术到家的牛人一个,关键火候控制得很好。

网友:
最原始的方法,先进的测温手段,控制火候刚刚好,十成熟,上菜

网友:
老式的桥、还可以、新的你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相,蹭热度

网友:
不错的工作从来没有尝试过

网友:
这温度没控制好不得炸了。

网友:
你又不放你加热的图片,你是故意蹭热度的吧

网友:
牛人啊。。佩服。。。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H:
我准备用手机平板加热台和风枪换一个桥试试,

网友:
都是大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准备用手机平板加热台和风枪换一个桥试试,

那个预热台温度太低了,

网友:
老是怕烫坏PCH

网友:
都是大神,只能膜拜

网友:
这个没啥 难度  桥小颗粒大

网友:
我觉得我的BGA多余了

网友:
好,又给爱好者一个折腾的理由。

网友:
这操作66666666,大神啊

网友:
南桥容易挂 不耐造

网友:
技术NB,但不建议这样,好的工具远比用土炮来的实在

网友:
修主板还是弄个返修台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