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7450 LA-A961P主板USB都不能用

楼主(2021-04-03):
一块DELL   E7450  LA-A961P主板加电后触发可以进系统,但是所有USB 均无法使用。测量两个USB端口数据时钟阻抗均对称正常,触发后电压参数也正常,只是用示波器测量数据时钟信号无波形。

测量两个USB信号通道均正常。看来估计问题出在信号通道的供电上。
先查USB1通道,端口电压已测正常,那就接着查UI3的1、7、8脚供电+5V_ALW,正常,再查UI3的12脚输出电压+5V_USB_CHG_PWR 也正常。
接着查USB1的3.0数据处理芯片UI4的3、9、12、16、20、29供电端子电压+3.3V_SUS,只有0.6V显然不对,正常应该为3.3v。追查此电压的来源找到UZ8供电芯片。

+3.3V_SUS此电压是+3.3V_ALW经过UZ8的1、脚输入之后在控制信号SUS_ON信号的控制之下通过芯片的13、14脚输出来的,SUS_ON信号幅度3.2V正常,看来是芯片坏了,找一个同型号的芯片更换后再加电测量该芯片的13、14脚电压正常了,通过原理图可见此电压不仅给USB1通道的UI4供电,同时还给USB2通道的UI5供电,一旦此电压不正常将会同时关闭两个USB通道的数据传输,所以两个USB端口均无法使用。
再次加电触发进系统测试,两个USB端口均能正常使用。

网友:
够详细的,感谢楼主思路分享

网友A:
请问 我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故障是不触发 有待机  查找发现 1.05转换保护。断开 1.05 后面  电压就正常了。1.05后续的怎么查

网友:
同是一个师傅为何你如此优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我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故障是不触发 有待机  查找发现 1.05转换保护。断开 1.05 后面  电压就正常了。1 ...

请问是PL301吗?此板是CPU A单供电1.6-1.8V模式,PL301是给桥供电的,另外还经过UZ7和UV13形成两个二级转换电压。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转换保护。
但是你说去掉转换就能出电压,那就说明后级有短路引起保护了。可以采用直接从二级转换输出端(UZ7的13、14脚或者UV13的13、14脚从0V慢慢加到1.0V)加电烧机,应该可以快速查出短路故障部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PL301吗?此板是CPU A单供电1.6-1.8V模式,PL301是给桥供电的,另外还经过UZ7和UV13形成两个二级转换电压。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转换保护。
但是你说去掉转换就能出电压,那就说明后级有短路引起保护了。可以采用直接从二级转换输出端(UZ7的13、14脚或者UV13的13、14脚从0V慢慢加到1.0V)加电烧机,应该可以快速查出短路故障部位了。

这块板子是维修店师傅定为cpu坏了 没有休的意义了 我自己练手的  断开后我测后面 万用表不短路 明天按你说得试试

网友:
最怕USB不能用  好担心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都是对地短路的多

网友:
牛,分析的井井有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PL301吗?此板是CPU A单供电1.6-1.8V模式,PL301是给桥供电的,另外还经过UZ7和UV13形成两个二级转 ...

今天拿出来测试了下 。发现 UZ7的 3.3V输出有大电流 1A  从输出端烧 发现是UZ7的3.3V半边损坏。1.05转换反而是好的。后来我直接去掉UZ7  1、2脚直接接 13、14脚   6、7脚直接接8、9脚 开机测试 触发后 +1.05V_M 0.9V掉   3.3V是待机直接接过来的正常。后面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PL301吗?此板是CPU A单供电1.6-1.8V模式,PL301是给桥供电的,另外还经过UZ7和UV13形成两个二级转 ...

继续查3.3V转换电压 后面又发现 UZ9的3.3V转换也坏了 烧大电流 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短接了 后面开机故障依旧 触发后 1.05V 到0.9V 掉电
摸不清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