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DS2V卡LOGO

楼主(2021-04-03):
客户返修2片H110M-DS2V,故障都是卡LOGO,我这里测试怎么都是好的,然后给客户又是老问题。怀疑是硬盘导致,客户说不插硬盘也会卡。
再次返回后按照卡LOGO的维修思路先升级BIOS返还还是一样,实在没招把24M和32.768都换了返还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来回折腾好几遍无奈只好让客户把机箱都抱过来,用客户和自己的设备测试开机进系统还是没问题。(客户一直在旁边围观,两脸懵逼)实在没招问了下客户设备使用情况,他说用的是PS2键盘(我一直用的是USB键盘),心想不会是这个导致的吧,插上PS2键盘一试真卡了!
知道问题点后对症下药,用万用表量测KCLK与KDAT阻抗没问题,但是量测两者之间的阻抗发现有167欧姆,正常是无穷大.更换8.2K排阻故障依旧,怀疑是8628坏,更换后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8628应该是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28应该是IO吧?

是的 8628-cx

网友(2021-05-09):
卡PS2的技嘉修那么多还没有见过   一般可以跳过去  就是圆口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