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显示器黑屏 不显示

楼主(2021-04-03):
电源板输出12v   3v  都有

网友A:
检查开机信号是否已输出,还有检查开机时是否有LED点灯信号,同时要测LED驱动输出是否有电压,无电压电路板,有电压多为LED条坏

网友B:
1检查背光有没有亮,背光不亮查原因 2驱动板屏供电12V有没有到逻辑板 3量逻辑板电压是否正常    4这种显示器屏幕上的模块容易烧,模块烧坏了会造成屏幕图像不正常且会把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拉低 。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压模块或者报废

网友:
你这表达应该更详细些,指示灯亮不亮,按键电压有没有,主板上各路电压是否正常,主芯片晶振是否起振,flash数据有没有刷一个试试,背光单独测试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机信号是否已输出,还有检查开机时是否有LED点灯信号,同时要测LED驱动输出是否有电压,无电压电路板,有电压多为LED条坏

LED电压有电   还有我写错标题了    显示亮  但是没有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检查背光有没有亮,背光不亮查原因 2驱动板屏供电12V有没有到逻辑板 3量逻辑板电压是否正常    4这种显示器屏幕上的模块容易烧,模块烧坏了会造成屏幕图像不正常且会把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拉低 。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压模块或者报废

LED  有电   开关正常   屏亮但是没有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电压有电   还有我写错标题了    显示亮  但是没有画面

测量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有没有 一般电压在20V以上。 没有的话把我标记内的排线拔掉,再测VGH有没有 有的话就是屏幕模块烧了

网友:
逻辑板或是屏坏 看逻辑板有没有电压  还有就是把屏线擦一下看看 或是去掉一边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你的逻辑板儿让我用用,我的也不中。

网友:
屏亮了但不显图像,说明高压正常,问题出在逻辑板到屏之间,重点检查之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B:
测量逻辑板上的VGH电压有没有 一般电压在20V以上。 没有的话把我标记内的排线拔掉,再测VGH有没有 有的话就是屏幕模块烧了

你好  逻辑板上只有12v   个1.2v 进来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吧

网友:
修好这个可收多少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