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 NM-B421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1-04-03):
前两天接一台联想E480笔记本,TYPE-C电源接口,插上原装适配器,没有19V输出,更换RTS5455后,适配器有19V,公共点有9V,自动开机,电源指示灯闪,开机掉电,再开再掉。但换上从某宝上买的TYPE-c 转换器却不掉电,从某宝上买了一片E480的RTS5455,却发了三片,会不会是卖家发的RTS5455不是E480的拆机件,而是别的机器,正好兼容某宝的TYPE-C转换器?还是原装适用器坏了?

网友:
公共点电压19V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机器的公共点都是19v的

网友:
有图纸吗,充电芯片是什么,我记得这种TYPE C接口的公共点都是pwm输出的,像华为那款,公共点只有7.6v,不是19v了跟苹果一样,公共点电压不是电源电压的

网友:
这个公共点电压9v是正常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19V才对吧?这IC里面据说有程式,9V供电,估计充电会很慢吧

网友:
现在的TYPE-C的不一定是19V的,。。。

网友A:
不插电池是9V,插上电池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是9V,插上电池11V

回答正确,修好后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