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150M Pro4S/D3 主板无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21-04-03):
华擎B150M Pro4S/D3 主板点不亮,测量内存供电1.35V cpu供电0v。点位图找到供电芯片rt3606 30脚VCC电压5v 正常 27脚en 无电压然后就要解决en问题。查到en有PR4893 电阻得来,查这个电阻一段3.3v正常 一端无电压,更换PR4893后正常。10分钟搞定。。
送到点位图

华擎ASROCK_B150M PRO4S_D3_R1.01(70-MXB080-A01)点位图.fz

网友:
华硕板有几个通病,en是一个,还有en正常的,但是死活不出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这个图纸非常有用 但是就是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