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550s-14ISK 14292-1不充电

楼主(2021-04-03):
联想 IdeaPad550s-14ISK 14292-1不充电接到客户一台维修电脑,刚开始故障现象不充电,以为是电池坏了,更换电池之后故障依旧,搜索资料加图纸发现是充电芯片24780的供电不正常,供电脚位为28脚,电阻PR4413阻值无穷大,图纸标注为10欧电阻,果断更换,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开路的话基本后面的电容挂了或者芯片短路,修过很多,但是没有短路,那就可能虚焊,单单电阻开路应该是比较少见。

网友:
啥时候能修到这种程度呢

网友:
这种通病了,遇到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太管用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一般我是习惯把该电路附近所有小组织的电阻全部量一遍,很多时候会发现惊喜,这样偷懒

网友:
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发财小电阻

网友A:
应该电源也不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源也不开机吧

这么多评论,只有你一个明白人,充电芯片没有供电,隔离保护MOS管控制级有电吗

网友(2021-07-28):
不是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