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奇怪的花屏故障

楼主(2021-04-03):
铭瑄GX960巨无霸2G,总是在游戏登录界面或者角色设置界面出现花屏,如图。但是一进入游戏,却又极少出现花屏(只遇到过一次)。鲁大师正常,甜甜圈偶尔花屏。请问专业人士,这大概是啥故障引起的,好修吗。。

网友A:
脱焊了,不好修,说显卡好修都是骗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脱焊了,不好修,说显卡好修都是骗人的

怎么不好修了,不是显存就是核心嘛,还能有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好修了,不是显存就是核心嘛,还能有啥

说是这么说,前提是你得有配件换啊,成本不用算吗,客户给你多少钱呢修一张显卡,我认为显卡比笔记本还难修,一颗显存就30块,收80块人家还嫌贵,修个锤子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么说,前提是你得有配件换啊,成本不用算吗,客户给你多少钱呢修一张显卡,我认为显卡比笔记本还难 ...

只是说好不好修的问题,你这说的是成本问题,不是一码事,话说显存30块,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说好不好修的问题,你这说的是成本问题,不是一码事,话说显存30块,这么便宜?

之前修过一张960 4g版的,显存30一颗,现在应该不行了,芯片涨价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可能是核心 也 可能是显存

网友:
显卡这故障最烦人了,又不像是直接不亮,或者直接花屏,显存问题的话暂且不考虑成本,那显存得一颗一颗的换,吹下来、植锡、吹上去、测试,不行的话再吹再植,如此反复!显存少的话还可以,多了就不好玩了。就怕显存都搞完了,最后发现是核心问题!那就彻底凉了。再说成本,颗粒现在可能要五六十一片,再加上手工、工时…哎吗!!!

网友:
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么说,前提是你得有配件换啊,成本不用算吗,客户给你多少钱呢修一张显卡,我认为显卡比笔记本还难 ...

说得不错,上次一个笔记本,内存短路了(板载),颗粒贵得一批,成本两百多还没修好,不知道是颗粒质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客户出不起钱,最后我还贴了两百多的内存颗粒在店里

网友C:
diag超频测试下就知道哪边问题了

网友:
别修了核心计算处理单元挂了。有bug了

网友D:
核心显存虚焊,或者显存有坏块。
建议先加焊核心,如无法解决就用MATS检测哪个显存问题。

网友:
虚焊最好修的啦

网友:
换显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ag超频测试下就知道哪边问题了

谢谢,抽空鼓捣鼓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显存虚焊,或者显存有坏块。
建议先加焊核心,如无法解决就用MATS检测哪个显存问题。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种贴图错误看起来应该是核心有问题了,但它坏又没完全坏,能用就凑合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