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0VQ主板屏蔽板载内存 求助T-T

楼主(2021-04-03):
小弟自己研究修复16年底购买的一台闲置华硕顽石 FH5900V  主板型号是X550VQ  看论坛大神的帖子,跟X550VX的主板布局几乎一致,
打算也按X550VX的方法右移贴片电阻,但是电阻拆卸下来后,由于自己用的焊枪尖端很粗,居然把电阻焊“没了”。对,就是没了  啊哈=
现求助是否直接短接一下右侧的焊位即可,譬如用焊锡直接连接两个焊点。

吐槽一下,第一次学修笔记本,这电阻实在太小了,感觉跟灰尘大不了多少

感谢各位大神相助!!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6719-1-1.html
原帖《 华硕k550v 板号x550vx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A:
可以用4.7k的代用,一般是上拉电阻,这个不能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7k的代用,一般是上拉电阻,这个不能短接的

谢谢大师,我这边看看手机城有么有现成的贴片电阻能用,实在不行就网购算了,
关键是焊接难度高,可能得出手工费让师傅帮忙焊接了,

刚刚试了一下。两个电阻焊点都是开路的情况下,貌似还是保持4096MB的板载内存。插上扩展内存也还是显示的4096MB。必须得焊接一颗4.7K的贴片了。

网友:
配置电阻嘛,2.2k, 4.7k,10k,1m随意用,直接短接也行!

网友:
肯定在烙铁头焊锡内面,仔细找找:daxiao:

网友:
换2.3K,居然黑屏,换之前还不黑屏,加电开机(有指示灯),但是全黑,闪屏都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故障了,单电池装上去,也没有看到电池灯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