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299 接下去维修思路

楼主(2021-04-03):
主板V星X299 SLI PLUS      CPU i7 7740X

问题1   这个板子支持这个U么 ?
问题2   不装U 主板各项电压都有【5V 3.3V 内存等等】   装上CPU 就没供电了,BIOS已经刷官方支持U的. 不知道接下去如何维修了,求论坛大神指点。或者那个有点位图+图纸    谢谢

网友A:
接下去不就是换板了吗?

网友B:
确认主板和cpu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主板和cpu是好的?

开始以为是CPU问题,去 intel 售后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去不就是换板了吗?

换板  不划算

网友C:
X299两个四核U不是FIVR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X299两个四核U不是FIVR供电

什么意思。大神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B:
测装cpu前后主板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装cpu前后主板电压有什么不同

装了CPU 电压都没了 内存 CPU供电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了CPU 电压都没了 内存 CPU供电等等

查查cpu供电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了CPU 电压都没了 内存 CPU供电等等

cpu供电mos管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