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电源管理芯片替换

楼主(2021-04-03):
显卡上的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1ADMG ,请问大佬有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其它芯片替换吗?

网友:
tb有卖,没有查到参数

网友:
是iadmg,型号mp1469

网友:
找个料板从上边拆不行吗 某宝 看看有没有料板

网友A:
直接淘宝上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上买

直接买吧,

网友:
6胶管理芯片可从料板上边拆。网购也很便宜。

网友:
那就淘吧,谢谢各位。

网友:
淘宝搜索试试

网友:
论坛作用强大,需求一出,解决方案即到。

网友:
380 390系列可以直接从旁边飞5v过来,570系列旁边没5v,得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