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维修#求大佬指教。问题

楼主(2021-04-04):
#苹果手机维修# 求大佬指教。
问题描述:换上了一块新的总成,用了一个小时后手机触摸自动乱点。强制重启了几次还是不行,换回了以前旧破的总成就没有问题,是总成的问题还是触摸ic有问题啊,老妈说之前屏幕摔破了摔了一次出现过这种现象,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大佬支招。

网友:
换回去就正常了 肯定先考虑是屏幕总成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原装的看看

网友(2021-05-25):
触摸掉点了,拆主板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