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DI55 LA-J091P Rev1.0 CLEAR ME

楼主(2021-04-04):
DELL Insprion 3493
FDI55 LA-J091P Rev1.0 CLEAR ME (ME file website)
8MB+16MB
Intel 10th Gen. CPU

网友(2021-05-08):
其他什么某宝买的都不亮  你的完美

网友(2021-11-11):
刷了几个没好,刷了这个直接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06-04):
我的不充电和老款G3一样的问题试一下这个看看

网友(2022-07-11):
我有一个戴尔5493的笔记本,开机灰屏,刷你的BIOS好了。亮机很快

网友(2022-08-21):
好使,这BIOS刷的快怀疑人生了

网友(2023-01-13):
你们用的什么编程器,我用RT809F找不到芯片型号

网友(2023-05-10):
我的机器是5493,论坛下了三个,淘宝买了一个都不亮,黄灯三次白灯六次报警,楼主这个厉害刷完快速亮机,型号是3593.

网友:
电流上到1.4左右掉到1A左右,不亮机,刷了好多BIOS都一样,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2023-06-19):
刷了几个没好,刷了这个直接亮了,非常感谢OK

网友(2023-08-14):
我的戴尔5493刷淘宝买的都没好,刷你的好了,虽然和你的机器型号不一样,但是驱动都正常。太牛逼了,

网友(2023-09-20):
怎么改成bin文件

网友(2025-02-06):
这个bios 可以用 开机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