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完就好,开机几次就坏,在刷还好是咋回事

楼主(2021-04-04):
华硕X411UA主板触发正常不显示,刷完BIOS就好,开机几次机之后就又不行了,再刷BIOS又能好,就这么反复刷,BIOS芯片换过来,有点晕,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
可能BIOS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刷机再试下

网友:
BIOS芯片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周围电阻异常,加热就好,冷了就异常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哟我碰到过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