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接负载电压降低

楼主(2021-04-04):
一开始开关灯一闪一闪,屏幕也不亮,单独测量电源板供电正常,但是一接驱动版,输出的5V就在3.4V左右变化,开关灯一闪一闪.
以为是电容问题,全部更换也不行,最后发现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击穿导致电压输出不稳.
肖特基二级管SB5100用SR5100代替(在监控12V电源找到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是通病 二极管坏的太多了 自己发了100个备用的

网友:
这个很多击穿基本是没有电压出来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