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业的吗 看下MATS的检测结果

楼主(2021-04-04):
显卡是影驰GTX750 1G 看下MATS的检测结果 是 哪个显存坏了。
显卡

网友A:
忘记发图了
hzmans
这个是mats不对。你重新跑一下试试
详情

网友:
全都报错 核心 显存 显存供电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刚刚修好一台影驰GTX730 2G

网友:
这玩意也能册数来啊

网友:
全部报错 ,重点查核心、 bios。

网友:
查电压,电压没问题就干核心,不好整,显卡修得不多,已经遇到好多是核心挂的了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mats再测试,结果会不一样的

网友:
核心和显存电压不稳,电容漏电损坏,bios错误,都会这样

网友:
换版本测试下,如果你不行,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基本就是核心了,加焊一下,如果不行,就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发图了
这个是mats不对。你重新跑一下试试

网友:
程序,BIOS,最后加焊核心或者重新值球

网友:
如果显存全部报错,最好先重植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