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玩游戏一拷机就黑屏

楼主(2021-04-04):
自已用的一张GTS250显卡,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转并黑屏,测量显存无供电,就把显存电源管理芯片和对应的一组mos管替换掉,现在显卡能开机能正常装驱动,待机无问题,就是拷机和玩大型游戏会黑屏,黑屏的时候功率计量插座上的功率也同时瞬间降低。请问这是核心有故障码?

网友:
用爱奇艺看高清电影看了几十分钟了也没问题,就是一玩高负载的游戏立马黑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思路?

网友:
甜甜圈拷机,20秒以后,主机断电保护,再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显存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在待机或看电影时哪一部分没有工作。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网友:
显存供电的MOS上管被烧了,换了一个开机还是被烧,晕死

网友:
考虑供电部分问题,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