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V,板号X450CC 2.1待机有3V无5V,触发后电流0.02A,求助?

楼主(2021-04-04):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K450V,板号X450CC 2.1,内存贴上X450VB,见图,待机有5V,无3.3V,电流0.01A,触发后开关板上电源灯亮,5V出来了,但电流没起来只有0.02A,查得CMOS电池3.3V,晶体有起振,EC 8517E供电正常,复位3.3V,刷了好几个BIOS,也一样,换了南桥EC,还是一样的现象,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按标准时序查吧,,看问题出在ec还是桥

网友:
查桥有没有发出slp_s4 slp_s3信号

网友:
按时序来,找几个关键节点,SLP_S3,VR_ON,PLT_RST等

网友:
条件还没查完吧  LID信号  适配器检查信号正常吗  RTC供电复位等等等

网友:
按下开关后 高低高信号有没有送到桥  桥有没有发出SLP信号

网友:
桥都干过了???

网友:
查查3v  5v二级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3V没有就修3V啊

网友A:
华硕的本太难弄了,我有一个不是这型号的板子,一直那放的呢,ec换了,小桥sr17d也换了,也是不加电,

网友:
西尔特太累了……

网友:
问题出在ec还是桥

网友:
老铁你标题和内容描述的待机不一样啊,出发前后描述的也不一样啊,叙述的前后矛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本太难弄了,我有一个不是这型号的板子,一直那放的呢,ec换了,小桥sr17d也换了,也是不加电,

修不好,发我这里来,加点钱,帮你修好,

网友:
EC34.35连锡了吧

网友:
好像桥上电容都没看见了

网友:
按时序修啊

网友:
老通病。 bios断线!

网友:
看看ec有发pwrbtn给桥没?

网友:
南桥1V有了吗  EC条件查了吗

网友:
修好了,可以亮机了,花屏,估计屏线有问题,发个屏线看看

网友:
昨天修好了,伤大脑,难修的很,这几天几天都是华硕的,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