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13(K03B7 3C4 R439)MOS管怎么更换

楼主(2021-04-04):
DQ13(K03B7 3C4 R439)MOS管被击穿了,请问是不是只要型号是K03B7的好的MOS管就可以替换它,后面的3C4和R439两个参数要不要考虑
这个能不能用(R840 SAYA W32C)的MOS管替换,
替换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这种8个脚的MOS管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这是哪个电脑上的!笔记本不是N管多吗?再就是用万用表给G级加电看看呗!不知道能看明白不!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请问有代换成功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