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370 2G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04):
这个是一张迪兰R9 370 2G的显卡 腐蚀进水的,12V短路后面查到是显存上方的一个电感短路,把那个电感翘了前端短路12V就通了,哪位大神知道显存上面那个是链接到哪里的呢
显卡
维修求助

网友:
电感前面是2个0欧电阻,一拆下来就不短路,一装上就短路

网友(2021-05-12):
给1、2路核心MOS供12V电的。不是电感短路了,重点查1、2路MOS降压电路,有可能是上管击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