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R2 的电阻为什么用蜂鸣档测量是直接导通的

楼主(2021-04-04):
2R2 的电阻为什么用蜂鸣档测量是直接导通的

网友:
小于一定阻值就叫。。。

网友:
蜂鸣档测量响呀,不对吗

网友:
2欧姆肯定响哈,40欧姆也响

网友:
正常的啊,表上不显示003吗?

网友:
小于一定电阻值,肯定叫的,否则这蜂鸣档就不正常了。

网友:
严重怀疑你,认电阻标识不全

网友:
2.2欧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