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蓝宝石RX470还有救吗?

楼主(2021-04-04):
如图核心电压短路,电感到核心之间短路,拆完发现前边是好的,是不是没得搞了?

网友A:
如果确认核心短路,基本就能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核心短路,基本就能扔了。

扔什么明显还可以当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什么明显还可以当料板

是的,最有用的那8颗1G内存!

网友C:
核心对地阻值本来就小得让你认为是短路!!

网友D:
显卡核心阻值本来就是小,为0基本就是坏了,不过内存是好的可以再利用。祝好运

网友E:
核心阻值0.4欧左右

网友:
这个本来就很小,如果是0的话基本完蛋了。

网友:
电阻档200打阻值,1-2之间是正常的

网友F:
修显卡现在和捡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核心阻值本来就是小,为0基本就是坏了,不过内存是好的可以再利用。祝好运

0的话,打到电阻挡看看

网友:
打值啊,红黑短接,记下短接数字,再打核心,比短接大一点就还是好的

网友:
本来就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心阻值0.4欧左右

谢谢!主业不是维修,学习了!现在知道显卡核心值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对地阻值本来就小得让你认为是短路!!

是的误判了!

网友:
求这个BIOS。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样

网友:
我的显存是尔必达w4032babg-60-f/70-f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显卡现在和捡钱一样

这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