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X偏光分离时候弄坏了可以换吗?

楼主(2021-04-04):
苹果X偏光分离时候弄坏了可以换吗?

网友:
可以换oled的偏光一般是0度的吧

网友:
可以的哈

网友A:
X偏光应该不好换 换过的师傅说一下吧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A:
X偏光应该不好换 换过的师傅说一下吧

谢谢!屏幕已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