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72无待机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1-04-04):
戴尔笔记本14-7472无待机,板号LA-F251P, 3V待机供电芯片2脚有20v,17脚有3.3v,12脚EN0v,应该有3.3v才对,查图纸ALWON为0v,应该是3.3V, 追查ALWON是EC发出的,PQ102没有装。加焊一下CPU还是没有EN, CMP-VOUT0也是EC发出的,,i5-8250U,独显的,这板子有点贵,各位帮忙看看怎么修,给个建议,谢谢。完整的图纸已经分享在下面了,需要的可以下载。
感谢伟大的论坛和给建议的朋友,主板没有待机电压根据朋友们的建议,刷了个BLOS, 插电源有待机了,开机显示正常。现在的主板真是奇葩,BLOS坏会引起没有待机电压,如果一直考虑修主板线路,就会误入歧途,劳而无功。

网友A:
ALWON是CPU发出来的?
你不要骗我。

网友B:
ALWON不是EC发出的???

网友C:
哇噻 楼主有图纸啊 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噻 楼主有图纸啊 可以分享出来吗?

可以,这个图纸论坛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WON是CPU发出来的?
你不要骗我。

明天截图给你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LWON不是EC发出的???

我也不相信是CPU发出的,明天我在仔细看看,截图发上来

网友:
这个不是所有系统供电好信号吗,没图纸要不帮你看看

网友E:
这个3v开启是ec mec1416控制的。不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噻 楼主有图纸啊 可以分享出来吗?

这个打开的是鑫智造上的图纸。

网友:
刚才仔细查查看了电路图,发现了几个问题

上图表示alwon由ec的121脚发出,并且该脚为编程脚位。

上图表示插ac电源的时候,应该有3va和5va,
仔细查看ec的供电只由3va提供,并没有由3vl提供,所以矛盾了!

网友:
刷程序,查ACAV_IN,换ec,查一下开关脚有电的话,说不定3va,5va不出也可以触发的!

网友:
有图纸点位就很好查找故障

网友F:
楼主真是人才,愚人节刚过,不要逗我们啊

网友:
我特意下载了个图纸看下,,,楼主还真是。。。看的贼清楚呢,,,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
换ec芯片,刷BIOS,完美

网友G:
好歹把图纸发上来让大家一起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人才,愚人节刚过,不要逗我们啊

抱歉,看错了,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3v开启是ec mec1416控制的。不是CPU

抱歉,看错了,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相信是CPU发出的,明天我在仔细看看,截图发上来

抱歉,看错了,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WON不是EC发出的???

抱歉,看错了,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噻 楼主有图纸啊 可以分享出来吗?

2054858[/att

网友:
先刷bios.,不要上来就干u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歹把图纸发上来让大家一起分析啊

已经发上去了

网友:
期待有人给个分析

网友:
哈哈  看了半天 我都怀疑自己了

网友:
就是干,有时候多干才行,查图都是卵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太管用了

网友:
我是来下图纸的

网友:
按照时序来啊  那个要求怎么修啊

网友:
没碰到过,涨经验了

网友:
7472 BIOS是参与开机的吧!所以BIOS 才会导致无待机、不开机的问题、而且现在新款的机器、待机是不出3V5V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
兄弟好尴尬啊、被发现了

网友(2022-07-23):
待机出来了,换个EC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ios会导致无待机,三板斧先闹bios

网友:
哈哈    bios确实会啊

网友:
alwon ec 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