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04):
前日闲来没事的时候,找到一块老式主板,想看看能不能亮机使用,插上电源后不亮机。于是插上PCI诊断卡,发现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

  检查5V及3.3V待机电压正常,RTCRST、RSMRST等信号正常,cpu,内存,桥供电正常,各路时钟信号正常,但主板没有复位信号。

于是打开主板电图纸,仔细分析开机启动的时序逻辑,可知PCH桥芯片在发送复位信号PLTRST前,还要检查确认各供电回路的反馈信号是否正常,依此确定主板供电正常。按照图纸所示,在开机未跑码状态下,逐项检查反馈信号电压,测得内存的供电反馈电压为0伏,而正常情况下应为3.3伏。如图中所示,该回路中有一个贴片三极管Q58和一个贴片MOS管Q279,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子是该回路中的三极管Q58损坏(如图示),在基极电压为1.2伏时,无法正常导通。于是果断更换该三极管,给主板电,主板顺利跑码至亮机状态。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来啊

网友:
图片发在这里哈,大家可以参照下!因我要下载一份图纸,但下载分不够,请朋友们赞助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一下,5.5v供电和3.3供电都在哪里啊。

网友:
5伏待机电压是atx电源提供的,3.3伏是由5伏待机电压转换的

网友:
定位准确   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