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开机卡logo

楼主(2021-04-04):
2021年4月4号
战神笔记本开机卡logo
接到一神舟笔记本不开机,翻船了!据说之前拿某同行那里修过,没修好,说是cpu烧坏了,非常难修就放弃了。客户也准备送售后修,但是听我说可以试下就拿到我这里来看看。
接到机子,开机发现可以亮屏,心想这下可简单了,狂喜,但是后面的啪啪打脸。卡logo了不进系统,pe也不行。
先拆机一个个排除吧,单板开机,排除外配问题,还是卡logo,看电流也上去了,那就先软后硬,刷个bios吧,bios芯片有焊油,上家已经刷过了。我再来试试吧,bios刷了几个,涛声依旧,改me也不行。没什么思路了,上论坛看看吧。
这种卡logo问题很多,有人说是CPU问题,也有人说是供电问题,还有是外配,bios问题等等。天色渐晚,人也累了。装机打算退机放弃了。/困
突然想到可以用示波器查查供电看看,专业工具就是厉害[em]e400408[/em]这一查就发现问题了,cpu一相供电电感前端没波形,mos管gate极也没有波形,查电路图,发现mos管由驱动器rt9610b驱动,找到改驱动器发现vcc,en,pwm,工作条件正常不出驱动波形,就是它,干!
由于没有替换件,就拆东墙补西墙把vccgt的驱动器移过来,拆驱动器注意做好周边电容到隔热,可能会爆,电脑没修好不要紧,眼睛炸坏了就亏大发了,毕竟还要留着看美好的东西。
再次上电,发现两相cpu供电都有波形,判断正确,这时也能正常亮屏进系统了!成功了!
vccgt电感前端也有波形,可能这个驱动器还没死透,为了稳定性还是订货更换!

结束收钱!

网友A:
不错不错 一般哪想到这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一般哪想到这么问题

卡logo就应该考虑CPU供电问题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种问题都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