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美奇显示器拨掉屏幕排线指示灯就

楼主(2021-04-04):
瀚美奇显示器 拨掉屏幕排线 指示灯就由蓝光变成稳定红光 ,按开关按钮能开能关  插上屏幕排线 蓝光一直闪烁 按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到底是哪坏了 #瀚美奇显示器故障#

网友:
哪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供电哪里有短路

网友:
你测测插上屏带负载电源板输出电压稳定不,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带不起负载,多为输出电压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买驱动板回来试试看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拔掉屏幕数据线灯光正常,可待机,显示器白屏,插上就不亮屏,指示灯蓝光一闪一灭,换驱动板故障依旧,感觉是屏的问题,我量到屏那边有个IC的一个脚对地为4,不知道正常不,也有人说是电源板的问题,但是电源板各项电压都正常,滤波电容我也一个一个拆来量过都是好的,放弃了,修好回复下啥问题啊

网友:
屏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拔掉屏幕数据线灯光正常,可待机,显示器白屏,插上就不亮屏,指示灯蓝光一闪一灭,换驱动板故障依旧,感觉是屏的问题,我量到屏那边有个IC的一个脚对地为4,不知道正常不,也有人说是电源板的问题,但是电源板各项电压都正常,滤波电容我也一个一个拆来量过都是好的,放弃了,修好回复下啥问题啊

换板好了 新板和旧板各项电压都差不多 新板能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