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蓝线-12V异常 知道的朋友麻烦指导下 谢谢了

楼主(2021-04-04):
3.3 5V 正12V都是正常的   蓝线负12V有20几V   蓝线旁的对地电阻烧了   更换后 上电还是直接烧  麻烦知道的能指导下  这个要检查什么东西吗

网友:
这种电源其实不修也可以,你拿来练手。你只要简单跑下电路。-12 v 就经过一个二极管,这个管子与12 V 的管子是相反的。简单跑下线路就可以了。你这种情况,电压过高了。基本上就一个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大线圈查一下!

网友:
+12和-12V就是一组线圈,+12V正常吗?看中间线圈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哦,铁汁直接换吧

网友:
+12V是正常的
所以才纳闷啊  +12V电路能看明白  但是-12V没看明白电流是怎么走的  因为二极管是反过来的  然后又不是稳压管 没看明白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这个电源就是拿来练手的  懂得朋友麻烦说清楚下查哪里 -12V电容我也换了  整流管 我测了 也没击穿啊 不过我订了新的 回来换看看  -12V对地电阻是4.7欧的  上面那个朋友发的是470欧

网友:
看一下大电感下面,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网友:
-12V这路的3个反向快恢复2极管量了也没问题  奇怪了   等明天到了 全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