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安卓手机不再发热的cpu优化代码

楼主(2021-04-04):
如果你的手机发热量很大又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那就试试一下所写的cpu优化软件代码吧
那么开始步入正题

首先手机获取root
请打开浏览器百度搜索
360超级root
下载后按照要求获取手机root权限
这样才能对手机的设置进行更改
手机获取root后
请下载
终端模拟器
百度搜索就找到了
这个apk软件
这个软件用来执行命令用的
打开终端模拟器
然后输入
su
获取权限
输入su后按一下确定后
如果提示需要权限许可请按允许
这样才能让终端模拟器真正获取权限
才可以执行cpu优化代码
最后输入cpu优化代码然后按确定
cpu优化代码分好几种,请根据你的手机找到适合你手机的cpu优化代码
cpu优化代码如下
请完整复制cpu优化代码后输入到终端模拟器中按一下确定即可生效
另外代码重启手机后就会失效 不用担心带来的不良影响

让安卓手机不再发热的cpu优化代码,适合所有手机,此代码效果平平。但适合安卓2.3系统的早期手机,因为早期手机只能支持ondemand模式而没有interactive模式。所以只能使用这种cpu优化代码,经过测试效果还是对早期手机取得不错的结果。
echo "ondemand"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ondemand"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_min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_min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down_differential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down_differential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ignore_nice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ignore_nice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up_threshol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up_threshol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_min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_min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sampling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3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down_differential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3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down_differential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3"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3"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ignore_nice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ignore_nice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9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ondemand/up_threshol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9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ondemand/up_threshold

现在发布挑战极cpu优化代码
可以将4核心cpu从发热达到50摄氏度直接降到冰点的冰凉结果,即使玩王者荣耀这样的3d游戏,依然从始至终都是冰凉之感,没有感到发热迹象。更且,游戏性能依然流畅,游戏侦数也到达满侦60侦的高侦率层次。可以说是 高性能+极限低温的完美结合。
挑战极cpu代码如下 安卓通用
终端模拟器输入su后按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8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8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4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4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手机cpu迅速同时在夏天高温情况下保证发热很微弱的优秀代码组合
此优化代码相比开启input_boost和sustain_load以及io_is_busy都为1的情况下反应不是非常灵敏迅速 但cpu不会一直处于最大频率 同时保证依然可以达到很好的速度和迅速。推荐在夏天极大极热高温情况下使用保证发热非常微弱。
如果依然想要提高速度请把timer_rate检测时间间隔调低一些越低会越反应迅速。
或者配合把above_hispeed_delay时间变成0
夏天极大极热高温情况下使用保证发热非常微弱 如下 安卓通用
终端模拟器输入su后按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8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8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45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45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手机最快的cpu速度优化 但夏天发热很大
所以适合手机性能要求最快最好的不在乎发热的手机使用,不过在很寒冷的冬天使用此最快cpu性能优化代码可利用冬天寒冷的天气解决发热
手机最快的cpu速度优化 但夏天发热很大 冬天使用很好 如下 安卓通用
终端模拟器输入su后按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7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7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45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45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cpu8核心全开满速依然发热微弱的最低温优化
cpu性能在全核心全慢速状态依然快速
适合夏天降热使用

#!/system/bin/sh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99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lign_windows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pulse_duration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freq_hysteresis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99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arget_loads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slack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use_migration_notif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use_sched_load

手机cpu保证速度性能和节电双重效果组合
此优化代码保证日常使用手机速度性能 同时保证很好的节电续航能力。推荐在平时使用
如果依然想要提高速度请把timer_rate检测时间间隔调低一些越低会越反应迅速。
或者配合把above_hispeed_delay时间变成0
如下 安卓通用
终端模拟器输入su后按一下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scaling_govern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7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7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输入上面一行代码后点击确定再输入下面一行代码最后按确定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补充内容 (2021-4-22 16:28):
interactive优化代码 此代码温度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温度综合最低且保证很好的性能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interactiv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scaling_governor

echo 8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echo 8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go_hispeed_load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boost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boost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o_is_busy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ampling_down_factor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sustain_load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input_boost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ax_boost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min_sample_time

echo 1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echo 1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above_hispeed_delay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echo 250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

补充内容 (2021-4-22 17:05):
注意
interactive优化代码 此代码温度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温度综合最低且保证很好的性能
这个cpu优化代码的above_hispeed_delay数值为10000时有时会偶尔卡顿一下 所以设置为25000000或0不会偶尔卡顿 性能也是有保证

补充内容 (2021-4-23 23:03):

max_boost是限制boost最大持续时间的一个参数
如果max_boost为0则不限制boost的最大持续时间 则一直boost鸡血性能持续 所以追求性能的话max_boost为0最好
不追求性能的话max_boost为2000微秒或更少的数值则boost鸡血维持很短

补充内容 (2021-4-23 23:08):
sustain_load设置为1则让性能提升更迅速 负载只达到1%就提升性能

补充内容 (2021-4-26 19:53):
注 boost为1会直接让cpu的当前运行频率变成hispeed_freq设置的频率运行 这点是导致发热重要原因 所以建议boost为1的时候timer_rate为25000000 而boost为0的时候timer_rate为450000或400000可减少发热保证流畅性能
推荐boost为0 timer_rate为400000
或者boost为1时hispeed_freq设置的频率低一些为最大频率的一半
测试发现boost为0 timer_rate为400000为最快速反应

补充内容 (2021-4-26 20:22):
boost为1时timer_rate为25000000且hispeed_freq设置的频率低一些为最大频率的一半
测试发现boost为0 timer_rate为400000为最快速反应且降温很快 比较推荐

网友:
y谢谢楼主分享,码代码不容易

网友A:
现在还有安卓2.3的机器吗?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调度吗

,网上找个软件也比这样输着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安卓2.3的机器吗?

有 只是没人用

网友:
好厉害的代码,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