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sd卡无法格式化 需要格式化问题解决

楼主(2021-04-05):
相信有不少用户在使用U盘都遇到过需要格式化才能打开U盘的提示
对于这个问题
我相信80%的人都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这个U盘刚刚在自已的电脑使用过
然后到别的电脑考一个数据或者插到别人的电脑就会提示需要格式化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不防按照以下方式尝试一下

方法步骤:  1.将u盘启动盘插入电脑USB接口(如果没有反应,试下将其插到主机后置接口),
首先得下载一个磁盘工具 分区助手
分区助手 百度搜一下就找到了

2.在磁盘菜单里面先点击u盘所显示的磁盘
比如磁盘3
再右键点击找到 重建主引导记录(MBR)。

再点击确定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提交

再点击执行

最后
重建主引导记录后
这时如果u盘分区依然存在
就先删除u盘上的分区再新建分区即可恢复正常
如果重建主引导记录后
u盘上没有分区 新建一个分区即可正常使用

重点就是一定要重建主引导记录(MBR)。
不执行这一步基本都是失败的

网友:
那里面的数据不就没有了吗?

网友:
有个命令叫chkdsk

网友(点评):
恩,这个命令谁用谁知道

网友A:
数据还在不在,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里面的数据还在吗

网友:
先考虑数据再捣鼓U盘吧

网友:
数据恢复搞好了 就是捡钱

网友:
你这是种了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还在不在,这个才是关键

数据可以在新建分区前恢复 新建分区后不容易恢复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没有数据了吧这种百度一大把

网友:
换个读卡器试试

网友(2021-05-31):
u盘坏了没有修的 主要是里边的东西

网友(2021-07-16):
这是误人子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