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印字为WCJ的SOT23封装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4-05):
华硕H110M-K主板内存槽下方有一个印字为WCJ的SOT23封装小管子下面两脚短路,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管吗?

网友:
试试搜2n7002

网友A:
对地值短路?把管子拆掉再测是否还短路呢  可能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喔
另外短路可以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值短路?把管子拆掉再测是否还短路呢  可能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喔
另外短路可以烧鸡

已经将管子拆下来,果然G极对地阻值只有20这样子,还是短路,测了一下管子,G和S并不短路,证明不是管子问题,搜了一下网上资料,估计可能是内存AMCG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主板有两条内存槽,插靠近CPU那条没问题,但插下面那条就开不了机了,同时装两条也开不了机,不知道是不是下面那条内存槽有地方短路?

网友:
直接找个拆不多的装上就行

网友B:
NX7002AK2
这个板有点位图,里面有零件的型号。

网友: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X7002AK2
这个板有点位图,里面有零件的型号。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