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显示器这样是哪的问题?

楼主(2021-04-05):
帮我看看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还修不修了?如果是屏的问题我就告别它了。

网友:
告别仪式开始

网友A:
看看无信号状态下的字符显示!如果是同故障,考虑逻辑板

网友B:
准备告别仪式,

网友:
屏 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告别仪式,

一会拍个图片准备告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无信号状态下的字符显示!如果是同故障,考虑逻辑板

那就告别他吧

网友(2021-06-01):
告别仪式

网友:
准备上菜吧

网友:
屏坏了啊,没价值

网友(2021-07-07):
屏问题。可以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