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 Pro-1370 不开机

楼主(2021-04-05):
联想Yoga3 Pro-1370 一开始是电源线没USB_ID换电源线后量ADIN跳变,U40发热,去掉U40和PQ12后ADIN正常20V,VIN9V   ISL95905供电全部不出,量了下BQ24770  1脚2脚3脚28脚都是20V  4脚26V  5脚0V  6脚2.72V  VIN 9V   BAT 7V   插上电池也不充电,拔了适配器发现电池一点电也没有,电池脚RTC-VCC有3.3V,   这主板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会造成后级其他电压不出吗?还是VIN9V不正常造成的后级电压不出。

网友:
充电芯片BQ24770。和苹果那种,混合供电,好像和BQ715的差不多,9V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小本子 可容易坏了

网友:
这板子裸板插电是会自动上电的,
还有就是这板子只要公共点有9V就会有3/5V待机电压,
看情况你这个是95905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联想专用电源芯片,貌似不好买

网友:
这个一般是20V的电压串到5V了,导致U40击穿,然后20V直达95905,95905挂,南桥估计也不保,没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