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21-04-05):
上电测试有待机0.006 的电流 3v 5v 公共点 阻值正常 无3v 5v 电压 公共点电压 18.5左右 判断是假公共点 测试pq27 4脚高电平不正常 ,不能正常导通 测量pq9 2脚电压0.4左右 电压 条件不正常  pq9 导通条件 pacin acon 为高 正常导通 测量pacin 为2.8 正常 查pu10b7脚无高电平 pu10高电平条件是 5叫电压大于6脚 测试6叫电压3.2 正常 5脚电压0 不正常追查 到5是由串联分压而来 经测pr 22阻值不正常 499k的 经神器计算的知分压应该是10 没知道499k电阻 直接用330k两个更换电压正常 产生待机 开机亮机